楼主(2013-08-03):
三菱驱动器MR-J3A 用P监视三菱FX3UPLC 发出的脉冲  发一个固定数值   伺服接收的PLC脉冲 不停在到波动 有的一直往上涨 没2分钟就自己加了200多个脉冲,因为这个搞了一个星期了 有一台搞好了 但是就是找不到根源在哪里 所有的强电 弱电分开 信号线换了几个 头也换 驱动器单独一个供电  不让其他供电 问题反而严重 脉冲线 半米都没有 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求高手!!急啊  滤波器我也换了 脉冲点也重新焊接了  改整的都整了  脉冲线 我单独拉出来 不和任何线接触 还是会跑 2个 3个的不停的往上加 有的轴没这么严重 ,求大家帮忙 给点建议 ,50PIN的地有接  双绞屏蔽线 另一端接地和不接地 现象都一样 , 驱动器换了也一样  一共3个三菱伺服轴  没一个轴能稍微好点的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解决......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A:
呵呵,仔细看看PLC和伺服驱动器脉冲接口,有差分型的集电极开漏型的,确定OK后再查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