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报警重置 怎么接线!谢谢

楼主(2013-08-03):
台达伺服报警后 怎么用外部信号重置, 我接的是33号脚 ,伺服用的是外部电源,伺服警报后,给33号脚0V信号,但没有用,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台达的接口是自定义的,也就是没有固定接线。但在默认情况下,33脚是警报清除信号。输入信号的公共端是14脚,请检查公共线是否OK;检查P1-14的参数设置是否为102。这些都没有问题,请告知驱动型号,报警编号,才能进一步查证。

网友B:
引脚设置成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C:
一般是常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