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求助下 西门子输入I做报警故障信号,在wincc flexible 2008中怎么处理,里面没有BOOL变量报警该怎么处理下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斑竹,求助下啊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A:
是这样的,西门子报警是以字或者号的方式编辑。
比如在变量中定义为MW100为一个字的报警,则在离散量报警信息中以M101.0---M101.7----M100.0----M100.7排序,第一位就是M101.0、第16位是M100.7,这样按你的报警条件去触发这些位。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能够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西门子报警是以字或者号的方式编辑。
比如在变量中定义为MW100为一个字的报警,则在离散量报警信息中以M101.0---M101.7----M100.0----M100.7排序,第一位就是M101.0、第16位是M100.7,这样按你的报警条件去触发这些位。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能够理解。

  楼上的意思是如果我是I接通报故障的话,我用I0.0去导通M101.0,I0.1去导通M101.1?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B:
2楼很正确  西门子屏时以字的形式显示离散报警记录的

网友A:
是的,楼主你可以仿真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