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浮点数运算,为什么出现0.5-0.4 =0.09999

楼主(2013-08-03):
大家好,S7-200做浮点数运算,1.5-1.0=0.5,为什么0.5-0.4 =0.09999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0.09999约等于0.1,结果也正常啊。

网友B:
你这个感觉有问题,正常情况下VD200里面会显示数据,你这个没有啊

网友C:
0.5-0.4=0.1≈0.09999

网友D:
为什么会有误差呢?西门子不是很牛逼的嘛,0.5-0.4=0.1也算不准?

网友E:
你这个VD200 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是连续变量吗?还有结果一直是0.09999不变吗?

楼主:
不是连续,是一个定值,虽然约等0.0999,但是计算电阻值就不行了,西门子300的就不会

网友F:
这个在台达PLC里面也有出现,但是还是非常接近的,就跟你的0.1与0.09999这样的区别
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西门子技术确认,与200PLC自身的浮点数运算有关系,需要将其转换为整数,然后再来计算,那就是PLC自身的问题,只有转换为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