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 求围观 求评论

楼主(2013-08-03):
本人自己写的一个程序 但是不知道对否 Z1>2 ,用 z1乘以D146放到 D200Z1,那么到底是放在哪个几个寄存器,因为不太了解双字Z1 Z1>6 ,Z1清零

网友A:
32位的乘法运算,结果会占用64位:
这样在Z1加1后,再执行该指令,会将前次的结果覆盖掉。
如Z1=3时结果储存在D206D205D204D203;
而Z1=4时结果储存在D207D206D205D204。
是的,这个程序有问题。
下载积分:+1(二的n次方)

网友B:
我也来学习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