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请教高手如何打开FXGPWIN格式,怎么操作?请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那不是很简单吗?Developer 点工程,点读取其它格式,点FXGPWIN文件!!!

网友B:
用FXGPWIN软件打开,若无可用GX Developer软件打开,方法如下:打开软件,单击工程菜单,单击 ,读取其他格式文件,打击读取FXGPWIN文件,选择FXGPWIN文件就可。

网友C:
你需要安装三菱FXGPWIN软件打开的。

楼主:
多谢了各位,哈哈

楼主:
对了,那个软件可否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