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测速程序

楼主(2013-08-03):
请教各位,用S7200PLC测一个圆盘的转速,圆盘上装有5个螺丝,圆盘的速度不是很快,用一个光纤来检测,请问测速程序怎样做?能否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在单位时间内接收的脉冲信号数,就是你需要的速度。

网友B:
最简单的用计数器,数值除时间再经过换算成你要的速度;
计数器跟不上或计量精准度不够换成高速计数器或中断,但思路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