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小弟单位一直在用CPM2A这种型号,但是最近有3台设备都出现了一点问题,就是当输入完程序以后,当时也就是1-3天的时候使用正常,但是时间稍微一长就有的输出点没有输出,但是输出点的信号灯还亮,只是没有输出,小弟以为点烧了就换台PLC结果也是这样,这个不好用的点还每次都不一样,小弟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了。。。请各位大大帮忙出出主意,谢谢啦

网友A:
带的什么负载,输出灯亮而没有输出,一般是输出点坏,考虑根据负载情况加中继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即可解决。很多各种各样的输出模块都有类似的故障。有时候换输出点即可。自己看一下负载的情况。

网友C:
为何加中间继电器,即可解决?

网友D:
引用楼主lihaide6于2013-08-03 15:49发表的 怪现象 求帮助 :
小弟单位一直在用CPM2A这种型号,但是最近有3台设备都出现了一点问题,就是当输入完程序以后,当时也就是1-3天的时候使用正常,但是时间稍微一长就有的输出点没有输出,但是输出点的信号灯还亮,只是没有输出,小弟以为点烧了就换台PLC结果也是这样,这个不好用的点还每次都不一样,小弟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了。。。请各位大大帮忙出出主意,谢谢啦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QQ980347789

网友B:
把程序发上来,大家看一下!帮你寻找原因,

网友E:
PLC的输出是什么类型?继电器?晶体管?
带的什么负载?电磁阀?接触器?
看看是否超载了。一般都不能直接驱动,应加中继。

楼主:
我在输出端的下面有中间继电器。。。现在是电脑的输出信号灯有信号。。。程序肯定没问题,我们做了几百个了都是同一个程序,刚才现场来电话说早上运行前两个小时好用,过了两个小时开关电源有点热,然后就不好用了,现在他们准备换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帮助

楼主:
PLC型号是CPM2AE-60CDR-A

网友F:
看看你的公共端是否有电源送进去

网友G:
你的设备有没有加热管什么的

网友H:
PLC驱动的中继是DC24V的吧

网友I:
加上中继确保安全啊

网友J:
感觉程序有问题。以前遇过。PLC断下电源就好。链接PC显示通信故障,分析了还是程序不完善。

网友K(2013-09-10):
如果是三菱的plc有一个指令可以实现这种效果的。但是,欧姆龙不熟悉!
怪现象 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