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有两个程序,201机床T60前置满足后,T60就是不得电,202机床的T60前满足了,T60就可以得电,这是为什么呀。附上图和程序,请大哥们讲下。
附件: 201成品清洗后甩干机改注油后程序.rar (14 K) 下载次数:28
附件: 202成品清洗后甩干机改注油后程序.rar (11 K) 下载次数:23

网友A:
201机床程序里没有T60,只有T62。

楼主:
哦,不好意思,本来是有T60的,我看T60一直接不通,就换了个T62试试,结果T62也还是不能得电....

网友B:
两个程序都是一样的,没什么不同的

T62就一个脉冲信号使100.01得电只有0.2S(时间很短)
T62为程序内部使用应该没问题,
有可能是输出点问题
可以换个输出点试试,
或者试的时候把100.01输出线拆掉,T61改为2S试试
就可知输出点是否损坏
嗯,在202程序里,T60能正常得电,使100.01得电0.2秒。输出点是好的,我把202程序灌进201机床里,T60也能得电了,100.01能正常通电0.2秒了。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201程序在201机床上使用时,T60无法得电。我是在线监控的

网友C:
我用软件模拟了,两个程序都可以接通呀。

网友D:
检查程序里T60有无重复编写
T60没有重复使用

楼主:
呵呵,这是一个怪现像。无法解释

网友B:
""嗯,在202程序里,T60能正常得电,使100.01得电0.2秒。输出点是好的,我把202程序灌进201机床里,T60也能得电了,100.01能正常通电0.2秒了。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201程序在201机床上使用时,T60无法得电。我是在线监控的""

你再试试,把201的程序写到202的PLC里去,看100.01是否正常得电,就知是否是201程序问题 还是你说的灵异事件
机床正常运行中,不好再试 ,刚才我把201程序模以了一下,强制Q10101后,T62又可以正常得电,但在机床上,T62内的值都累计到11了,但就是不接通触点啊

网友E:
两台机注不同t61设置也不同,看实际情况调t61值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