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请教大家:在五金加工厂需要多少维修电工,是按什么来配比较合理,只修机保养不管水电.

网友A:
这个得根据你工厂大小,设备多少,什么设备,来定,还有是8小时还是24小时制

楼主:
谢谢你!我们厂是机加和电镀,有2000人吧就按8小时来算吧你给个参考数看看.

网友B:
1个人也可以干的

网友C:
一般500人左右的厂都要配2个电工,新机或机台少可以考虑一个,否则除非给高工资,基本上都不可能稳定,很快会跳槽。

网友D(2013-12-21):
维修电工算是脑力,水电纯属体力。

网友E:
维修电工算是技能,水电纯属体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们厂是机加和电镀,有2000人吧就按8小时来算吧你给个参考数看看.

最少4个

像五金厂管理都比较混乱,故障率高,危险性高。

一个好的维修电工就应该天天没事干。

网友G:
你是老板还是电工?这 个很关键

网友H:
这个是不能依居厂的人数来看有多大规模,能决定用多少名电工的,而是得看你用了些什么类型的设备,是一些土机械还是比较先进的,是高档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同样国产的有优等的和劣等的,设备是否24小时连续运转的,设备的规模,数量的多少,新老陈度,设备的工作环境,是否有定期保养等诸多因素,都跟设备的故障率存在着因果关系,同样规模的一个厂用的维修电工数量是不同的,

网友I(2014-02-17):
引用 网友B:
1个人也可以干的

从安规方面讲,至少两个

网友J(2014-03-30):
站在电工的角度考虑,至少需要两个,不管是维修电工还是运行电工,在进行电工作业时,按照电工操作规程,必须一人操作一人监护,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