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下载

楼主(2013-08-03):
在使用USB转PPI+下载程序时总是连接不上总是超时,这是什么情况?我都怀疑是不是电缆坏了。

网友A:
一看就是国产线缆,不过200本身要求也不是很高;
说说你的接口设置情况先。
设置为PC/PPI Cable 本地连接为COM3

楼主:
设置为PC/PPI cable,本地连接为COM3,电缆上的灯也在闪。在设备管理器上出现的驱动为Silicon开头的一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