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

楼主(2013-08-03):
温控器的控制输出与事件输出的区别是什么啊 小弟刚刚接触温控器,谁能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事件就是故障报警类的,控制输出就控制接触器或可控硅,固态继电器!CT应该是信号输入…

网友B:
输出分模拟量输出和开关量输出。事件输出时开关量输出,就是报警,什么的,电流,电压时模拟量输出
热心助人!

网友C:
事件就是故障报警类的,控制输出就控制接触器或可控硅
现在已经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