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小弟跪求~~~

楼主(2013-08-03):
各位大侠,请问CC-LINK通信参数怎么设置呀??CPU是Q系列的,主站模块是QJ61BT11,看说明书上介绍用GPPW这个软件设置,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呀~~~

网友A:
就用GX软件设置就好了,参数设置,里面,不了解可以Q我 990617982

网友B:
不想参数设置,可以通过程序编写,不过还是感觉参数设置方便点。

楼主:
哦~~~·FX主站模块是通过程序来设置参数的,Q也可以通过程序来设置参数吗?

网友C:
学习一下三菱通信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