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4):
我现在手上一个项目。需要编写PLC的一个小程序,具体要求:前工程给料 然后通过视觉检测是否有NG(不良品) NG通过金检机前段的翻板 排出 良品继续通过输送带给前段包装机。

网友A:
在基恩士视觉系统上设置好,当检测到不良品时,它会输出信号,用这个信号作为PLC的输入信号,再从PLC输出信号给全检机推动翻板。

楼主:
我是这么做的 但是从监测到NG到排出 有一段距离, 而且当前一个NG还没排出 后一个NG又来这时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基恩士视觉系统上设置好,当检测到不良品时,它会输出信号,用这个信号作为PLC的输入信号,再从PLC输出信号给全检机推动翻板。

我是这么做的 但是从监测到NG到排出 有一段距离, 而且当前一个NG还没排出 后一个NG又来这时该怎么办?

网友B:
在排出NG的同时可以让前边不要送料吗?

网友A:
如三菱PLC有一个先入先出指令吗,其它的PLC都差不多,你研究一下,很好解决的。不必在排出NG的同时可以让前边不要送料,这样太不专业呢

网友C:
如果视觉是有OK和NG信号的输出,那么在OK输出时就给PLC的先进先出指令装载个0,NG信号就装载个1。。在出口处装个出栈信号。。。读到是的1就启动翻板。。。。。

网友D:
可以看看这两个指令 SFWR       SF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排出NG的同时可以让前边不要送料吗?
不可以的哦 前面的生产线是不能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视觉是有OK和NG信号的输出,那么在OK输出时就给PLC的先进先出指令装载个0,NG信号就装载个1。。在出口处装个出栈信号。。。读到是的1就启动翻板。。。。。
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这两个指令 SFWR       SFRD
我用你这个方法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视觉是有OK和NG信号的输出,那么在OK输出时就给PLC的先进先出指令装载个0,NG信号就装载个1。。在出口处装个出栈信号。。。读到是的1就启动翻板。。。。。
我用你这个方法试试,感谢。

网友E:
延时可以吗

网友F:
是不是可以移动一下视觉的位置(向后移)?

网友G:
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使用来一个产品移一个位,检测这个是NG还是OK,用0和1来记录,在我的设备做几百个延后都有的,速度在每分钟800个都可以

QQ:84818626

网友H(2013-09-14):
做过多个同类的程序,都是用SFTL移NG信号给排料用。

网友I:
个人感觉最好能增加分流,如果产品依次一个接一个通过的很难区分,增加分流装置CT时间会变长,但精确度会提升

网友J:
加编码器好了,NG信号来到开始计数,到翻板处启动翻板剔除。

网友K:
你这个跟我们PCB行业数孔机差不多。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L:
可以用移位指令,我做过几个项目和你这个相类似

网友M:
你可以吧检测装在后面吗,这样不是很好解决吗?搞怎么复杂。

网友M:
如果不行,那就算速度,不可调速的话速度就是恒量,可调速就需要加装东西检测速度,其余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N:
来料不均匀,必须先解决掉这个问题,要不然没办法用移位指令实现这个动作!可以考虑检测到不良品时用移动距离来实现的,速度恒定的话也可用时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