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触摸屏是如何通过PLC控制变频器的?

楼主(2013-08-04):
屏上有启动 停止 速度+ 速度—四个按钮 并显示电机速度 而PLC只有三个输出点Y0 Y1 Y2(继电器输出)和变频器连接 变频器和触摸屏 PLC间没有通信连接 是如何控制的?显示的速度如何获得?谢谢

网友A:
是一个高速和低速吗?测速接近开关和编码器都可以

网友B:
PLC七段速输出(BCD码控制)!

楼主:
不是高低速,是无级调速

网友C:
不是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调速的?

网友D:
是用脉冲来调变频器频率的

网友E:
要变频器有功能配合才可以,需要有外接开关调速的功能。安川的有此功能

网友F:
我估计Y0是运行(正转或者反转),Y1是多功能加速,Y2是多功能减速。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好贴好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Y0是运行(正转或者反转),Y1是多功能加速,Y2是多功能减速。
我也是这样想的,然后速度是怎么显示的呢,可能就是做的一个假像,也就是说按一下加速,固定的加多少速度,减速同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Y0是运行(正转或者反转),Y1是多功能加速,Y2是多功能减速。
应该是这样

网友H:
看看 输出点动作方式就清楚了

网友I:
PLC的输入点接了那些地方、?这是入手点

楼主:
经仔细查阅变频器手册,YO YI接UP DOWN端,应为加减无极调速 Y1接启/停端 。PLC输入端接有接近开关安装电机驱动端 触摸屏的速度显示应与PLC内某一计数器相关联。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