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速度模式控制:接线、参数设置?

楼主(2013-08-04):
1、P1-01设置为2- 速度控制模式(命令由外部端子输入/内部寄存器控制)2、P1-09 {SPD1=0(8)DI4,P2-13=115;SPD0=1(34)DI3,P2-12=114} ,其中PLC输出点接线至伺服I/O口8、34引脚。程序上置位接至34引脚的输出点,P1-09 设置为20000,电机不转?驱动器无报警显示,我有什么细节漏掉了吗?接触过的朋友,指导下,谢谢!3、伺服P1-09 设置为20000,旋转方向又是怎么控制的,需要PLC输出点控制吗?

网友A:
伺服ON接点要接通的,急停和正转、逆转极限开关需要闭合,方向控制就是靠SPD0和SPD1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