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位器的应用

楼主(2013-08-04):
如图,VW1000为什么不是VB501*(1500-1200)/(255-0)+1200

网友A:
看实际需要。
这里对时间要求并不是十分精确,所以没有必要完全正比输出。
否则还要使用实数运算增大了运算复杂性。
而且就算是实数运算,得到的结果还要转成整数,放到精度为100ms的计时器上,差别又有多少?用模拟器调节时手一抖就比这造成的误差多很多了。

网友B:
(1500-1200)/(255-0)=1.176,你程序里是12/10=1.2,两者相差0.024,像模拟电位器误差那么大,差这点可以忽略不计
QQ484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