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晶休管输出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04):
最近在学习欧姆龙的PLC,但发现书上PLC晶休管输出型的接线,漏型源型 输出怎么与三菱PLC上的相反啊,
三菱的漏型输入COM接正级,输入端接负,低电平有效,请大师指点迷津,最好附上图让大家学习下,谢谢。

网友A:
漏型和源型都一样的

网友B:
你问的到底是输出还是输入的接线呢?把NPN与PNP搞清楚不管什么PLC接线都知道了

楼主:
2楼帮忙回答下,输入 输出欧姆龙与三菱的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C:
输出部分欧姆龙和三菱差不多,输入部分有点区别。

网友D:
看手册输入接口图,你管他什么PLC。

网友E:
首先了解PNP NPN管子的工作特性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弄清NPN及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