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大家都怎么选型

楼主(2013-08-04):
有这么一个项目,2个交流接触器,4-5个中间继电器,20-30个传感器,1个48点的PLC和一个16点的输入模块,12个24V的电磁阀,一个60W的开关电源,大家一般选二次回路的变压器,怎么选,选多大?主要就是电源进入是三火,一地,没有零。需要380转220V。

网友A:
三厢转2厢

网友B:
BK500安全一点。

网友C:
最少都要500VA的,要效果好,用两个250VA的分别带载

网友D:
把负载功率都加起来,然后再加50%的余量,什么都够了

网友E:
12个24V的电磁阀,一个6通径的电磁阀就要30W,不知同时工作的电磁阀有几个,60W的开关电源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个24V的电磁阀,一个6通径的电磁阀就要30W,不知同时工作的电磁阀有几个,60W的开关电源太小了吧?
我用的亚德客的电磁阀,一个3W,12个才36W。

网友F:
用1000U/A的控制变压器

网友G:
基本160VA就可以 ,建议 250VA 可以带个小工作灯

网友H:
我也想学习一下哈!

楼主:
中继一般在1-2VA,所以我选了一个500VA的,根据能量守恒,按两个交流接触器同时动,一个PLC来讲,大约在300VA多一点,加个1.5的容量,差不多500VA多一点,打点折,选了一个500VA的,问题应该不大,交流接触器瞬间VA比较大,100左右,可是正常工作后小了好多,可能只有10-20VA,所以就算同时启动,500VA,也应该是够了。

网友I:
装500VA以上的。以前做过一台设备,还没这么多电磁阀,用200VA的,发热严重,后换成500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500VA以上的。以前做过一台设备,还没这么多电磁阀,用200VA的,发热严重,后换成500的就好了。
是这样的,我选的就是500VA的,因为考虑到设备的稳定性与发热,所以我超前算最多也就300VA多一点,所以乘上1.5,基本上要500以上了,所以选了500VA。

楼主:
项目已经做完,500VA的容量,相当好,稍微发热,效果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