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W-CIF11可以用在CJ1M系列PLC吗?

楼主(2013-08-04):
欧姆龙通信模块CP1W-CIF11可以用在CJ1M系列PLC吗?

网友A(2013-09-03):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楼上的能不能指导一下,如何安装

网友C:
欧姆龙通信模块CP1W-CIF11可以装到CJ2M-CPU31、32、33,而CJ1M系列不行。

网友B:
CJ2可以的CPU31以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