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问下用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3-08-04):
因为没有380v的电源,单相的力矩电机功率大的又不好找,想用一个变频器接单相电源来控制380v的力矩电机,可以吗,是不是把电机星型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就可以呀、
努力

网友A:
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用异步电机就行
真诚感谢!我们做塑料印刷的,现在也不会搞恒张力收卷,所以要用力矩电机

网友B:
有些变频器有力矩控制功能,可驱动普通异步电动机实现!!!
真诚感谢!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做恒张力收卷,望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