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西门子CRC的子程序 最好有注解跟说明 要不拿来还是不会用

楼主(2013-08-04):
求一个西门子CRC的子程序 最好有注解跟说明 要不拿来还是不会用

网友A:
在网上看到一个确实可以用的。输入几个字节,输出高低位。用别的软件校验看行不行就行了。

网友B:
用这玩意干啥呢,有现成的modbus指令库放着不用

楼主:
仪表经常不是 标准的modbus协议的 所以的自己写

网友C(2013-11-27):
谢谢撸主,找了好久!正在找这个,下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