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控器可以接多个ssr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2013-08-05):
有个项目,有6组固态继电器,现在买了个可以分段做温度曲线的温控器,由于较贵可不可以一个控制多个SSR

网友A:
可以控制2个,3个不太稳定,所以多个的话要用一个直流SSR做中继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可以,控制信号串联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2个,3个不太稳定,所以多个的话要用一个直流SSR做中继
我打算一个控制3个,就只买两个温控器,我选用的SSR 是OMRON G3NA-220B 驱动电压5-24v 阻抗 7mA \我的控制器是输出12V 负载电流20mA的样子,是不是可以带3个?

网友A:
多个温控器,温度还能准确控制吗?
三个以前也有用过,可以,但不是OMRON 的温控器和SSR,是其他牌子的
有控制直流的SSR
温控器控制一个直流SSR,直流SSR控制六个交流SSR就行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可以的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