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PID控制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05):
请问一下我先用PID得出输出值D20再用PWM D20 K1000 Y0控制Y0。COM1接上变频器上的12V,Y0接在变频器上的0-10V上。这样靠Y0的通断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我用表量是可调压,但指针有点摆动,我想问一下频率会不会也一直摆,还有会不会对变频器有影响。能不能达到像输入模拟量一样的效果。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一、频率肯定会一样的是波动的。这个波动和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时间是有关系的。二、和模拟量的效果不好比。除非你想的模拟量也是一个按一定频率波动的量。

网友B:
PWM是脉宽调制,不是模拟量输出啊。

楼主:
可以这样控制吗?有没有这样做过。难道一定还要加DA模块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D:
为什么要搞的这么复杂呢?变频器不是有PID功能吗!完全可以用位移开关或电位器直接控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PLC只要给变频器启动和停止信号就可以了。
本人菜鸟如有不对,高手指正!

楼主:
这本来是用在恒温控制上,控制可控硅。现在想改为控制变频器来控制炉排转速来调节锅炉输出温度。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还是加模拟量输出模块,或者买脉冲调制转4--20ma模拟量的板子。就是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