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小弟目前有幾個問題

有60個光感知器輸入,因為點數太多,想選擇用矩陣輸入方式
8個輸入點+8個輸出點用MTR指令

這60個光感知器的亮滅要來做記數(最多60個)然後顯示在7段顯示器上
預計有3位數7段顯示器2組,2位數7段顯示器1組,

第一組3位數要有人去設定數量,
第2組要依照光感知器的變化來顯示數量,然後這兩組比較完的差異顯示在2位數7段顯示器上

請問輸出7段顯示器要哪種方式比較節省點數? 用BCD指令還是用 SEGL指令???
7段顯示器該如何選? 是要買附有解碼的還是買沒有解碼的?

目前應該是用FX-2N以上的機種,只是點數和成本要降低

懇請各位大大解惑

謝謝~!

网友A:
輸出有可能 輸入應該是不行
就整體而言 其實並沒有增加多少錢
並不需要為了省這些錢  把整個線路 與程式搞得亂七八糟
請問輸入不行的原因是因為?

輸出到7段顯示器用哪種指令比較好? 點數會用到多少?

感謝回覆

网友A:
一般而言 一個訊號元件 只會搭配一個輸入點(X)  如此才能知道該元件狀況
(某些情況會用串接或並接 但就目前你要的需求並不適合)

就你目前的敘述而言  個人建議 PLC+人機比較適合
將 Y接點+七段顯示器+輸入數字開關 的錢省下買人機 並不會多太多
如此既方便又美觀 價值感又高
您好~

這個東西其實是要做成

一個看板,上面有60個插卡位置
每個插卡後面用光感知器感應有沒有放卡,然後會有比較大的7段顯示器來顯示目前有放卡的數量,然後又要可以設定一個比較的數量,所以目前才想說x點用掃描的可能就不會用那麼多的點數,佔用體積也可以不用那麼大,輸出到7段顯示器的寫法也不知道該用哪種比較省點數,感謝回覆

网友A:
七段顯示可以看
BCD 及 BIN 指令

ON總合可以看
SUM 指令

如果用LED顯示器來顯示目前有放卡的數量
建議可使用485通訊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