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安川H1000 45KW 参数被锁定 进去不能修改

楼主(2013-08-05):
上电报警CPF02,查看报警记录还报CPF06 CPF25,U1-07直流母线检测电压只有一半,输入500V,检测只有250左右,我打算把参数先拷贝,然后恢复出厂,试一下,但现在进入参数无法改动,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小弟,感谢感谢,18621175780,谢谢了。

楼主:
客户端子板仍在现场 只有主板

楼主:
QQ 421354911 麻烦告知下 谢谢

网友A:
电压只有一半,会不会是整流模块坏了?

楼主:
是检测只有一半 实际500多 现在是主板报警 CPF02 CPF06 CPF25 和ope01 不知道和端子板没插是否有关系

网友B:
看看A1一04是否有数字,如有请输入“0"后确定。参数拷贝后作两线制初始化,,但你的已报故障说明参数未设置正确,你可以在校验模式逐个核对下。

网友C:
安川的比较昂贵啊,你是用在港口设备上吧,可以联系我帮你解决:33756944,港口自动化电气设备接触比较熟悉

网友D:
是在高级程序模式里修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