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用FC105,106做数模转换,怎么做???

楼主(2013-08-05):
小弟才接触plc,想调通AI/AO模块,做模数转换,应该怎么做(使用FC105,106)???
管教图看不懂,怎么接,有图最好?
多谢了。。。

网友A:
自己转换下好了,用FC105/106 只会使你更加不懂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直接到库里调用

网友C:
找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文档,你在step7中的F1帮助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帮助。

网友D(2013-09-16):
step7 点击F1看帮助,帮助中写的还是很详细的,看懂fc105与fc106每个引脚的意义,应该不难理解。ps:注意每个引脚的数据类型

网友E:
网上一搜,一堆一堆的说明,例如:
http://wenku.baidu.com/view/47a77e116c175f0e7cd1372e.html

网友F:
可以自己做个比例关系 转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