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roface 触摸屏 3000系列,按键漂移,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05):
请教各位高人
proface 触摸屏 3000系列,按键漂移,怎么解决
是否需要换屏了,如果换屏,用户程序如何写入,有没有特别注意事项

网友A:
是不是在左下角?往上飘逸?基本是属于硬件问题,需要更换新屏的。

网友B:
换屏吧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C:
好像可以再OS中校正的,你先试试看

楼主:
右下角,往下飘啊
OS 哪里可以校正,求s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