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对点 控制器

楼主(2013-08-05):
3个伺服,我想手的走到那,按下确认,在跑个点,按下确认,保存,自动开始的时候,就跑我刚才点,请问用各位用过什么好的控制器,越简单越好 ,,谢谢

网友A:
有见过,PLC就可以

网友B:
就是将伺服运动到的当前点所发送的脉冲数记录并保存。
按自动时则调出当时保存的数据开始运行。

网友C:
PLC发送的脉冲数是有记录的啊,就把这个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像不是楼上说的,楼主是用手的,在自动的

网友E:
用PLC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