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工作过程:1\\转位气缸转动转盘到位X1
2\\定位气缸定位X4
3\\转位气缸返回
4\\推动气缸推动滑块向左(或向右)端到位.
5\\定位气缸退出X5
6\\转位气缸转动转盘到位X1
7\\定位气缸定位X4
8\\转位气缸返回
9\\推动气缸推动滑块向右(或向左)端到位.
10\\ 定位气缸退出X5
11\\周而复始.........

楼主:
小弟自己写了一个PLC,请各位大哥帮我把把关.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我觉的不行,你可以仿真一下
2#兄弟,请问怎么仿真?厂里小设备自己改造.我是PLC小白,希望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B:
你这个程序只有一半吗,启动停止都没有的啊,转位汽缸退到位没有检测吗
好多问题的,这个程序,也没有故障检测,
3#兄弟,启动停止可以后期加入,厂里小设备自己改造.故障检测暂时还没考虑,先看看PLC编的怎样,能不能动起来?希望大哥把问题说出来,指点一下
zsh340

网友C:
这个机械有点像广州舒适刀片的刀片自动包装机、、、、、、、用三菱SFC编程方式能轻松的实现
真诚感谢!
这是我们厂里小设备自己改造,
不是你说的那个机械.麻烦大哥看看我编PLC编的怎样,能不能动起来?

网友A:
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D:
就一顺序控制,把思路理清,然后按思路编就是了

网友E:
这个要是带触摸屏的话我估计你很吃力  但是你要是做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对PLC入门了  祝你成功
男儿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