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大家看我的程序

楼主(2013-08-05):
这是一个三菱FX3U系列PLC的程序,为什么每次连续运行的时候也就是到108步往后的时候,第一次和第二次都不能正常运行,步进电机不转,可第三次以后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呢

楼主:
木有人啊.....

网友A:
我没看程序 但是我相信是程序的问题
男儿当自强

网友B:
为什么不用DRVA DRVI指令呢?

网友C:
程序肯定有问题

网友D:
个人感觉你编的程序有点乱,不过我建议你下次发帖的时候把问题写清楚
一、你说的第一次、第二次代表什么意思,到底启动了哪些软元件
二、程序控制的机械部件大概运动规律是什么样的
三、你写程序的时候最好在状态S那一部分画出流程图,这样方便检查
四、第三次没问题那么说明你的程序前两次是行不通的,你一步一步查,看看前两次跟第三次启动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