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D3软件编辑GOT1055画面

楼主(2013-08-05):
编辑出来的画面不显示按钮的内容,只有按钮的框框,求解。

网友A:
文字描述要在此处填写:

网友B:
先看此软件是否可以先转换成中文版本,这样操作就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描述要在此处填写:
[attachment=109995]
是中文版的,文本内容已经有了。双击按钮可以看到设置的软元件和文本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