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高人关于CPU314正常运行几个小时以后,SF灯报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3-08-05):
请教高人关于CPU314正常运行几个小时以后,SF灯报故障,IM365的2个机架通讯中断,CPU断电重启,CPU又正常了,接着过几个小时有故障,
在线监控,CPU模块信息显示:I/O访问错误,读取。P区域,字访问,访问地址:452。所需的OB:I/O访问错误OB(OB122)优先级:1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谢谢。

网友A:
你插入个OB122就不报错了,但问题显示为P区域错误,是不是有模拟量地址弄错了

网友B:
应该是某个模块没装好,机架之间连接不好,导致SF灯亮,查查452在那个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