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三菱Q系列PLC温度显示的编程,各路高手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13-08-06):
三菱Q系列PLC温度显示的程序怎么编?您的举手之劳可帮我很大的忙,谢谢!

网友A:
不明白是触摸屏温度显示用还是模块转数值,说的不明白

楼主:
模块转数值

网友B:
這個很簡單,看看手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块转数值
哪一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