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大家好,安装MT Developer2后,启动软件有报警,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软件没有安装好。重装。或者安装软件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是否是安装的论坛分享的1.53F中文版,若是的话,应该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楼主:
重装过了,原来装在D盘的,打不开,删除了重新安装到C盘,再启动系统,再打开软件,还是这样.本来这个软件安装好几个月了,以前能打开的.不知为什么今天打开出显示这个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装过了,原来装在D盘的,打不开,删除了重新安装到C盘,再启动系统,再打开软件,还是这样.本来这个软件安装好几个月了,以前能打开的.不知为什么今天打开出显示这个提示..

可能和你安裝了某個軟件或者是系統打了補丁所造成

楼主:
谢谢版主,重新安装1.53解决问题.

网友C(2013-10-31):
我是日本三菱给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