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三菱FX-1Nplc  有y0  y1 两个高速输出口,在不想加其他定位模块与PLC的情况下,一个Y0 或者Y1脉冲输出点能否同时驱动两个或者多个伺服??有那位朋友试过一拖两个伺服或者步进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但是不能同步!同步性不是很高

网友B:
搞过带两个,加减速参数要设为0。

网友C:
控制两个是没有问题啊,不是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不能同步!同步性不是很高

我所需要控制的同步性要求不是很高,控制2个伺服我见别人用过,如果加到3个或者更多个的话要添加其他驱动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现在一个点拖3个伺服驱动还可以,再多点的话脉冲量好像不够,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D:
伺服上好像有啥端子可以直接接在下一个伺服上,做从动的

网友E:
价格分频器就好了

网友E:
我再S7300的系统上做个,用分频器去带2,3台伺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试下用高速输出口控制第一个电机,然后用第一个电机的A B相输出在控制第2个电机,第二个电机控制方式设置为AB相差动输入,依次类推,仅供参考。

这个方法很有意思,不知道谁试过这个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