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各位高工,步进电机回原点

楼主(2013-08-06):
步进电机回原点,关于步进电机回原点, 可是原点现在只能装一个开关, 如何用一个开关做回原点?????

网友A:
一个开关做原点时,当电机在返回原点的过程中碰到原点开关开始减速,电机在开关的下降沿停止

网友B:
1楼的兄弟,你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就是电机回完原点后断电了,没有原点信号了,再重启上电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喔,它还会继续往那个方向走会撞机,最好还是装两个感应器,第一个感应到了减速第二个感应到了就停机,保守一点,

网友C:
一个信号可以的,我也做过。

网友D:
其实回原点有很多种方法!只是看机械要求与电器配合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只有一个开关的话建议还是放在原点处,

网友F:
学习一下伺服回原点的问题啊

网友G:
一个开关可以的,自己编写回远点程序。检测到开关后停止反方向慢速前进X距离。假如停机后就在检测开关上,先反方向移动短距离Y。后在往检测方向移动,检测到后,再反方向移动X距离就是远点位置。
朝花夕拾

网友H:
这点在回原点时不要做限位用只作近原点信号,在其它运行状态时做限位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I:
其实回原点有很多种,步进电机回原点我的理解是至少要俩个SENSOR,一个做原点另一个做正或反极限位检测,这样可以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