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分度盘问题

楼主(2013-08-06):
我厂新到一设备,上面有一个分度盘,四个工位。直径50CM左右,用伺服电机带一分割器来定位。直接用伺服电机不就可以分度了吗?
伺服电机加分割器来分度定位合理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加分割器是为了提高力矩吧

网友B:
事实上,直接采用伺服电机分度,惯量是很难刚好合适的。所以实际调试当中,很大机会存在电机定位完毕后一直在摆动,然后报警
很多在没有减速机构情况下直接伺服电机控制都会这样
加在了减速机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提高精度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我觉得直接用带刹车的普通电机完全没有问题,精度由分度盘决定

网友D:
加分割器 有位置锁定功能 机械定位更准

网友E:
应该更准吧,光是靠伺服电机的话存在可靠性

网友F:
学习到分割器的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