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当选型方案三菱更台达价格差不多的时候应该选择谁。。。

楼主(2013-08-06):
当选型方案三菱更台达价格差不多是应该选择谁。。。
台达总计:21570元
配置:台达PLC+台达触摸屏7寸+台达变频器
三菱总计:21580元
配置:三菱PLC+威纶触摸屏10寸+三菱变频器

网友A:
三菱的应该比台达的贵的多,你肯定算错了。

网友B:
我也觉得三菱的要贵很多的,你有可能被骗了,三菱的有可能是高仿的

网友C:
现在这些产品价格差异在你属于哪类客户。小心被骗。
不断向前

网友D:
分别排列就很清楚了 整套报价水很深
能用国产的就用国产的

网友E:
建议还是用国产支持国货啊,

网友F:
如果三菱保真可首选,估计和台达还是有差距的。不能确认选后者台达吧。

网友G:
看你这报价三菱不可能这么便宜的,除非山寨产品。

网友H:
你把型号列出来大家帮你一起算就知道了

网友I:
就那三样东西嘛,支持国货好了,变频器功率比电机选大点,确保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