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在线修改后是否需要下载

楼主(2013-08-06):
如题:小弟刚开始接触S7-300。 由于300现时正在使用中,所以修改时特别抽心。
请教一下,如在线修改程序后,是否还需要下载?还是直接修改就可以?
BTW:程序能在线进入。程序只有一个OB1。
请各位前辈指教!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

网友A:
最好不要在线修改,以免发生误动作。静态修改好了,仔细检查下再下进去。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在线修改后不用下载

网友C:
plc程序修改后不下载,怎么能够达到你修改的目的?
程序修改后需要下载到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