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用什么软件绘制电路图?CAD还是????

楼主(2013-08-06):
大家一般用什么软件绘制电路图?CAD还是????

网友A:
一般都用CAD,主要原因还是别的不会用

楼主:
用CAD画电路图好像不怎么专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CAD画电路图好像不怎么专业,
做电子的的确不专业,电气无所谓,大把的人用AUTOCAD
常用元器件做成块很方便

网友C:
有电气专业的CAD但是很麻烦,还是一般的CAD就可以了元件符号,常用的做成快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