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皮肤接近高速旋转锯片产生电信号控制电机断电并刹车停止

楼主(2013-08-06):
家乡是生产复古家具产业基地,有好多的电刨电锯,时常听说有不少人在操作过程中不小心被高速旋转的锯片锯断手指,本人想怎样在人体皮肤快接近高速旋转锯片产生一个电信号去控制电机断电并刹车来预防和减轻对人体的伤害。想听听坛内各位资深长老思路,大家集思广益,怎样在人体接近高速旋转锯片前短时间内产生一个电信号来控制电机断电并刹车。

网友A:
NI的软件有一个视频,用火腿肠去测试锯片!

网友B:
这个估计难实现!既便实现成本不底,楼主不妨考虑对射式光电开关或光幕开关等!

网友C:
楼主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没事你""人体接近高速旋转锯片""干嘛,找虐吗???
像楼上说的加对射式光电开关或光幕开关是可以的,不过是要能识别人体的开关才行,
要不只会引起更多的误动作

网友D:
安全光幕是你不二的選擇~~~~~~~~~~

网友E:
会产生最大的误动。我都做了

网友F:
加罩子 刹车还是有时间的 安全最重要

网友G:
从刹车到停车就够时间把手指给割下来了,最好的防护就是事前保护,加装保护装置,危险的部位加以阻隔才是王道,如果你的电机是步进或者伺服那也行,想让它停就马上停,否则免谈

网友H:
最好的就是加光幕开关,安全省钱

网友I:
我们就是做木工机械的,一般刀、锯都会加护罩,但很多工厂一换锯片之后图省事护罩就不装回去,内地工厂全是一些老人妇女在干活,安全意识不高也会导致事故。楼主说的加感应装置或光幕光电,在经常伤人的机型上都有难度,截锯、吊锣这些必须要靠人手进料的机器,加护罩不方便,加光电也不现实。还有就是刹车,按标准要求按紧急停止开关,锯片必须在5秒内完全静止,可一般的锯片速度在4000--6000转每分钟,就这停止的5秒内锯片也转了200多转,哪里还有手指。提高点安全意识,比较危险的机器安排年轻人操作,很头痛的问题啊,家具厂机械厂都在想办法。

网友J:
我也在木制品厂做过,你说的靠人体电流来保护的话就算有这功能时间反应上也不够,加装防护罩,培训员工加强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可以会更好点。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K:
刹车片有惯性的

楼主:
电锯电刨电机转速一般是2极的,没有经过变速的直接驱动锯片的,转速也就2840转/分钟左右,即47转/秒。

网友L:
皮肤接触到了高速锯片才给它停止 这可是很险的吧

网友M:
楼主的想法很好,但是不现实
举个例子,大卡车安装行人距离检测,离人1米处自动刹车防撞。能实现吗?
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安全措施,比如防护罩,防护盖,安全光栅,操作规程,这些都是比较现实的措施

网友N:
加对射的光栅感应器,电机换抱闸的,一断电立马抱死,停止

网友O:
我看过有这机器但它不是刹车急停
它是把传动皮带一瞬间松开锯片就没力啦

网友P:
最好买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