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关于模拟量的问题,请教高手(已解决)

楼主(2013-08-06):
本人新手,用的是CP1H-XA40DR-A,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输入框,输入电机频率,存到PLC数据存储器里,然后怎么把这个数据通过模拟量传到变频器,来调节电机速度。最好有高手给编一段程序让我看看。
注:I/O 配置,第一个CP1H。第二个8ER。第三个8ER。第四个CPM1A-AD041。第五个CPM1A-DA041

网友A:
花那么多的钱,做那么多无胃的事。用通讯不就完了吗

网友B:
检看相应的模拟量手册,里面有实例

网友C:
结论 1,有钱 2,想不劳而获,3不想自己动手,
男儿当自强

楼主:
花那么多的钱,做那么多无胃的事。用通讯不就完了吗
第一个用于连接触摸屏,第二个用于连接真空复合计。两个位置都有用

楼主:
haipingyuer:我不想不劳而获,我只是第一次编而已,我想高手帮忙指点一下,不劳烦你了,谢了。我愿意自己动手实践。

网友D:
CP1H-XA40DR-A 这款PLC 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不需要再加扩展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了。
1.先在变频器中设置频率来源(模拟量),详见手册。
2.在内建AD/DA中设置量程勾选对应的通道。

网友E:
在CP1H的操作手册里有CPM1A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关键是初始化设置,其它的没什么好讲的

网友B:
PLC 用CP1H 本身带有两个串口 其中一个加一个485串口就可以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修改,CP1H本身带有RTU通信,程序编写简单,还用模拟量模块来控制变频,你老板钱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及帮忙,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