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6):
LD=K7 D200   OR=K5 D200    ANDIX21    ANDIX22   MOV K6 D200
自动控制

网友A:
LD= K7D200如果K7等于 D200那么这个常开触点就通,  OR=K5 D200  这个是K5等于D200 ,那么这个并联的常开也通了,  ANDIX21    ANDIX22 这两个是不是有问题呢,AND和X22中间有竖线,不理解了,  MOV K6 D200这个是把K6 传到D200里面去

网友B:
如果D200Z中的值等于7或者5时,且x21与X22没有得电的情况下将数值6传到D200内

网友C:
把程序敲进软件再变换成梯形图一目了然

网友D:
  LD= K7D200如果K7等于 D200那么这个常开触点就通,  OR=K5 D200  这个是K5等于D200 ,那么这个并联的常开也通了,  ANDIX21    ANDIX22 这两个是不是有问题呢,AND和X22中间有竖线,不理解了,  MOV K6 D200这个是把K6 传到D200里面去
QQ 20471661

网友E:
2楼解释直接  K7 就是常数7    = 这个属于比较指令,

网友F:
指令表格式吧!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zsh34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D= K7D200如果K7等于 D200那么这个常开触点就通,  OR=K5 D200  这个是K5等于D200 ,那么这个并联的常开也通了,  ANDIX21    ANDIX22 这两个是不是有问题呢,AND和X22中间有竖线,不理解了,  MOV K6 D200这个是把K6 传到D200里面去

ANDI X22就是串接的常闭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