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老烧

楼主(2013-08-06):
我有一个系统三相200V是接伺服。二相接PLC。 plc老烧。请各位解难

网友A:
二相???接PLC???

网友B:
加个小的隔离变压器 100VA 差不多了

网友C:
两相不烧才怪呢?没看见380V供电的PLC。

网友D:
PLC单独接个220V电源,看看啊,

网友E:
一般应该不会,你查一下是在什么情况下烧坏的?动作到什么地步烧毁的?查不到原因就加隔离变压器了。
朝花夕拾

网友F:
电源不稳,还是加上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G:
楼主好像是三相220V吧,没说有380,加个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H:
plc烧的哪部分?

网友I:
加隔离变压器或单独接一路220试试看!

网友J:
用变压器,或者单独接单相220V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两相不烧才怪呢?没看见380V供电的PLC。
人家不是说了用的三相220吗。

网友L:
楼主没说明白哪部分烧啊?电源吗?我们一直用三相220V,任取两相接PLC从来没出过问题的。

楼主:
单相有一点不稳。就是机器运行2小时要断一次电。我就用2相(2 火)200V这一来稳了。但就是PLC会烧了。我在这谢谢各位。

网友K:
PLC电源输入端接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

网友M:
加个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N:
3*220的话估计是相间不平衡吧。

网友O:
你的系统里有零线吗?

网友P:
PLC是单向220v

网友Q:
看来要好好学学电工学了

网友R:
两相是线电压火与火,单相是相电压火与零,我都用相电压

网友S: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