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轨迹控制

楼主(2013-08-07):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利用电脑的WORD或CAD直接画图,利用plc控制输出二轴步进电机画出一样的图来,可能实现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想法很好,要是PLC能这样实现就太好了,我也想知道。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一般有带插补的PLC, 二轴的是可以的.有看过台达PM的就可以。
下载积分:+1(hnyyhym)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带插补的PLC, 二轴的是可以的.有看过台达PM的就可以。
用运动控制卡做应该更好,PM严格意义不能算PLC了,也不便宜,只是它是使用指令编程,对于会PLC,又是单机的开发者是个选择。
下载积分:+1(hnyyhym) 真诚感谢!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