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众位大神,小弟安装configuration SC一直无法打开,每次打开都是提示"选择的PLC型号不支持,所以智能功能模块不能使用”。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zhwhui222于2013-08-07 09:21发表的 configuration SC打开问题 :
众位大神,小弟安装configuration SC一直无法打开,每次打开都是提示"选择的PLC型号不支持,所以智能功能模块不能使用”。求各位大神指点

沒辦法,都提示你,不支持你所選的PLC類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