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fibus和CC-Link有何区别?

楼主(2013-08-07):
请问Profibus和CC-Link有何区别?与三菱和西门子的PLC有没有对应关系?

网友A:
欧洲用profibus比较多。

网友B:
小日本用的是cc-link

网友C:
日本、韩国用的是cc-link

网友D:
用什么PLC就用啥总线

网友E:
两种不同的总线由西门子和三菱开发推广,都是时下最主流的

网友F:
都可以用,西门的PROFIBUS 组网更容易,三菱的CCLINK 也可以三菱的抗干扰能力强大,不过现在用三菱的CCLINK 没有西门子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