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最近在调试一台设备,三菱FX3U PLC,加一块FX232BD板和一块数显千分表通讯,读取数显千分表的值,千分表数值为一直发送,PLC只管接受即可。
程序现在已做好,但发现的问题是在电脑连上PLC下载线千分表通讯正常,拔了下载线通讯不上。或者PLC下载口插上步科人机后,人机USB下载线插上电脑表通讯也正常,拔了USB线又不能通讯,问三菱技术也问不出所以然,很奇怪的现象。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碰到过此类现象。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通讯线路,做了等电位连接了么?

网友B:
屏蔽线是否接地了

网友C:
没试过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通讯线路,做了等电位连接了么?

没有,具体怎么做可以指点一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具体怎么做可以指点一下么

接地

网友E:
所谓等电位就是将设备、仪表等控制器件做一个电气的连接,保含所有设备的外壳、参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