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欧姆龙NS触摸屏有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3-08-07):
请教各位师傅,有些触摸屏用手触摸能够显示不同的内容,有些用手触摸无反应,只有显示功能,这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呢??

网友A:
请先看看手册,里面有多语言切换的说明
请先看看手册,里面有多语言切换的说明
QQ 20471661

网友B:
晕 这个这个是触摸屏自身的功能 就只能这么解释了